[求助] 求ADC的仿真方法!!!

楼主(2017-01-20):
刚做ADC,要怎么仿真还不太清楚谁又没有ADC仿真方法的文档分享一下啊!! 谢谢!!

网友:
    一般 BEHAVIOR 可能 matlab .
或是 spice  a/d + 理想 d/a

可以找 verilogA model ,
把 sin wave -> spice A/D -> d/a
DAC 是理想 ,
还原回来 sine wave 做  THD 分析 ,   找出 ENOB
还有些会把资料 丢MATLAB 给分析 ENOB

楼主:
回复 网友A:

    理想的DAC用verilogA 的模型时分辨率要和ADC的分辨率一样么???  还是要高出几位???有VerilogA的DAC模型么??有的话可以分享一下么??十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verilog dac是类似 D[12]*2^11+D[11]*2^10+... +D[1]*2^0这样,或者再归一化等。可以自己写。

网友:
回复 网友B:

理想dac,digital有几位分辨率就是几位,取决于ADC出来有几位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我先试一下 谢谢诶!!

网友D:
使用VCVS串接起來就可以做出ideal DAC,不需要veriloga.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没有具体的例子,图,网站,或者文章?给点信息吧,真的谢谢。

网友(2017-12-08):
同求同求,仿真都不会

网友(2019-04-17):
ADC不知道怎么仿真+1

网友(2020-03-24):
引用 网友D:
使用VCVS串接起來就可以做出ideal DAC,不需要veriloga.

您好~这个方法我是第一次看到,能详细说一下吗?万分感谢~

网友(2022-02-15):
同问,ADC怎么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