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574L配置异常问题解决方案

楼主(2017-01-22):
本人使用Intel网卡芯片82574L构建千兆以太网卡接口,82574L下配有SPI EEPROM(25LC640),且该SPI EEPROM中配有82574L的配置内容。系统上电时,82574L通过SPI接口访问SPI EEPROM,获取配置信息,但在调试过程中发现以下问题:
1、82574L输出的访问SPI EEPROM的片选信号NVM_CS时序异常,输出的时钟NVM_SK时序异常,从而导致无法从SPI EEPROM中正常获取配置内容。请问82574L输出NVM_CS、NVM_SK时序异常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什么具体检测手段?
2、采用什么手段监测82574L的工作状态?

期待各位大侠的指导帮助,谢谢。

楼主:
出现异常的82574L与工作正常的82574L相比,上电配置时,访问SPI EEPROM时,NVM_CS、NVM_SK的时序存在明显差异,异常82574L输出的NVM_CS明显时序偏短,从而输出的NVM_SK的时序也偏短,导致从SPI EEPROM中无法读出内容,或者读出的内容信息不完整。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