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反向提图中器件识别

楼主(2017-01-22):
在反向提图中,遇到如下的器件,其G,S,B接一起,只有D往外接,只是猜测可能是本征管或者耗尽管,有没有有经验的大神指导下,这是什么管子,作用是什么,非常感谢!
想请教的是电路图中虚线框内的器件
接下来的图分别是metal1层,poly层,sub层,对应的器件为metal1中gnd上面的被三面包围,只有一端外接的器件

虚线框器件

虚线框器件

metal1

metal1

poly

poly

sub

sub

网友:
有可能是耗尽管或者N沟道JFET,仿真时可以用大电阻代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的确是相当于大电阻,想再请教下JFET是怎么看出来的,是否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电路上的接法自然就想到,jfet的资料百度查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侠可以指导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native 管或者耗尽型管子,vgs=0, vth<0, 作为电流源用的.
缺点就是随corner变化大一些,优点就是不需要偏置电流产生电路.

网友:
根据经验猜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道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2017-07-18):
提供反向服务,北京方华佳瑞科技有限公司,13161519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