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 waive layer

楼主(2017-01-23):
在画rom时需要加一层layer 来做drc 这层layer怎么查我现在是smic 0.13 知道的大神指导下那一层也可以
谢谢!!!

网友:
应该不止一层吧 其实有专门的rom的designrule 如果没有的话就看13的designrule 里边应该有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写 我自己想写一个command file 所以问一下  但是感觉不太好写  还是要非常感谢!!!

网友:
应该不用你自己写吧  如果layer 加的不对或者不全 drc是会check出来的 smic的应该也可以cover住 好久没用smic的process了 记不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可以  我就是想自己写着玩 练习中  照猫画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