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第一次做PCB板子,V5的FPGA设计焊接的时候怎么确定端口?

楼主(2017-01-23):
看来半天手册没看懂,
哪些引脚是用来烧写程序的,
哪些引脚是输入和输出?
没法确定输入输出,就没法设计PCB
比如下面这个封装,LX50

网友:
你可以去FPGA官网下载一个 PIN CONNECTION GUIDELINE,里面很清楚的标明了该系列FPGA的输入输出以及专用引脚

网友:
第一次做,就做这么大(相对)难度的?你老板很信任你呀。
我一同学刚毕业那会儿,进去很久都只让画简单的两层板,接插件贴片电阻电容没高速信号的那种。
你要好好干,能这样信任你的老板不多,真的太少。
你问的问题属于原理图设计,你看封装没用,所以你看错了地方,去看看管脚定义那部分,然后再看配置下载的硬件指导那部分。
FPGA器件有些引脚是专用的,设计时就要固定了,比如时钟(时钟引脚可以做普通IO,但是普通IO别当时钟源的输入)、JTAG引脚,然后其他的普通IO就没有固定的输入输出定义了。
但是,有的硬核IP,可能会固定到特定的IO上,那么你设计的时候如果要用到这样的IP,也需要注意了,比如DDR内存控制器、PCIE等等。
需要注意的很多很多,你要加油了!

网友:
上面说的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哎,之前一直画版图写verilog的,现在要用fpga搭个板子验证个算法,板子上还有其它器件。本来说直接买个fpga的开发板,其它器件单独做一块板子,两个板子通信,老板不让,全做成一块板子,所以现在研究fpga的引脚。
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怎么确定FPGA芯片哪一个user I/O是我需要的输入输出?还是说要下载程序的时候配置自己的user I/O?我打算先设计PCB板子,无法确定我需要的输入输出就没法PCB布线,不知道这个步骤是怎样的?是不是在PCB设计的时候把FPGA芯片上所有的user I/O都引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是一个反复优化迭代的过程,就像你做版图,出现timing问题了,你要回头重新改约束,然后在检查,再改约束,再检查timing,直到满足时序要求。
    FPGA所有的普通IO都是可以任意分配使用的。比如,开始你RTL设计的一个信号data你想放到管脚A1上,那么你硬件开始设计的时候,A1就是data了,然后再根据这个data信号去设计FPGA的外围电路,很多时候,信号多是相关的,比如,一组总线有控制信号地址线数据线,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根据PCB的设计,以原理图为准,去反推信号分配到哪个引脚较为方便,比如,因为原理图和PCB方便,反推data这个信号放在W20这个引脚上合适,那么,FPGA约束分配管脚的时候,就改为data分配到W20那个脚上。反复多次考虑,取整体最优解。

网友:
   感觉说的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