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ltera PLL时钟动态重配置 简单实现

楼主(2017-01-23):
目前仅在 Cyclone IV上 测试,pll 为 short chain mode

1、PLL建议配置成 C0-C4口都使用

2、详细使用说明,请参考 pll_config_tb.sv 测试文件

3、输出的频率 = 输入的频率x(Mult系数)÷ (Div系数)÷ (clock div 系数)÷ 2 ;;; 注意还要除二

4、有些奇奇怪怪的系数会不工作或者使PLL失锁或者输出的频率不对,这个和PLL有关

--@--Young--@--

Github 代码通道

下面位模块IO

module pll_config (
    input               clock               ,
    input               rst_n               ,
    input               update_req          ,
    input [7:0]         Mult                ,
    input [7:0]         div                 ,
    input [7:0]         clk0_div            ,
    input [7:0]         clk1_div            ,
    input [7:0]         clk2_div            ,
    input [7:0]         clk3_div            ,
    input [7:0]         clk4_div            ,

    output              to_pll_scan_clk     ,
    output              to_pll_scan_ena     ,
    output              to_pll_scan_data    ,
    output              to_pll_rst          ,
    input               from_pll_scan_done  ,
    output              to_pll_update
);

网友:
不错,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