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ANDGAP DC仿真和Tran仿真

楼主(2017-01-23):
最近弄了一个没有电阻的BANDGAP。DC仿真还不错。VDD的变化和温度的变化都仿真了一下,觉得还可以。
但是当tran仿真的时候,发现不管设置成多长时间,最后的一段时间,reference voltage都会有波动。
感觉很奇怪,自己不知道怎么解释。再次抛出来,请教一下。
PS: 不好意思,各位。刚开始描述不清。现在附上图形。一个仿真时间是500ns,一个仿真时间是1us

网友:
什么样的波动?建议把图形贴出来。
可能是环路不稳定,也可能是仿真精度问题。

网友:
本着解决问题的2个核心思路:1,找到问题发生的原因,从而规避;2,避免问题发生的环境发生,从而不存在问题。最简单的方案,就是只在最后那段时间发生前使用(实在不想水的,但觉得楼主描述问题实在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