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皮尔斯结构的晶体振荡器的负阻怎么仿真呢

楼主(2017-01-23):
把晶体拿掉后,在XN,XP之间加port做sp分析,然后看阻抗的实部吗,这样对吗还有什么仿真方法吗,谢谢
spectre仿真

网友A:
ac仿真就可以,XI与XO之间接一个1Vac信号,用交流开关隔开

网友(2017-06-23):
ac仿真,XI与XO加 ac单位电流源,仿真XO-XI的ac电流差即为两端口阻抗

网友(2020-07-19):
2楼3楼的谁能说清楚一点啊。谢谢

网友(2021-08-29):
引用 网友A:
ac仿真就可以,XI与XO之间接一个1Vac信号,用交流开关隔开

交流开关是什么东西?怎么断开?

网友(2024-03-15):
拿掉晶振,在两端添加一个1A的AC电流,求δV/I。注意负阻要用实部结果,real函数处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