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这个charge pump 电路

楼主(2017-01-23):
请问谁有关于如图这个类型的charge pump的设计相关的资料呢

local chargepump

local chargepump

网友:
输出约为2Vdda。 最有可能的是,C0和C1顺序地转储输出,一个具有高时钟,另一个具有低时钟持续时间。 没有什么特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后输出应为Vdda+vgs。那三个电容的大小设计跟什么因素有关?我仿真的时候发现在时钟切换过程中,有一些类似相位裕度不足够产生的一些抖动(最后会衰减收敛的),不知道从哪方面去改进。

网友:
“最终输出应为Vdda + vgs。”你是正确的,M10用Vgs二极管加载输出。

我应该说,电荷泵的空载电压为2 * Vdda。其他事情,我说的对。
M10的漏极电流由电荷泵提供,因此调整电容器的尺寸以提供足够的电荷,以获得所需的M10的漏极电流。

C2是为了减少波纹,C2越大,波纹越小,但启动时间越长。
C0,C1将每半个时钟周期的Vdda.C1(Vdda * C0)电荷转移到输出(不考虑M10 Vgs下降)。
如果我们考虑Vgs下降比;
Q =(C0 + C1)*(Vdda-Vgs(M10))= Id(M10)*(T /2) ;不考虑寄生效应(非常粗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