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什么软件绘制模拟CMOS的电路图比较好?

楼主(2017-01-23):
大家好,我想绘制模拟CMOS电路图,然后生成netlist去仿真
不知道用什么软件绘制CMOS电路图比较好?

谢谢了!

网友:
就用Cadence Virtuoso不就可以了。

网友:
    cadence  composer =>  netlist

virtuoso  => fully layou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一安装,就好大啊
想找一个小的,自己做实验玩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的都不小把,现在主流就是楼上说的工具,贼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