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采购晶振时有4点须牢记

楼主(2017-01-24):
晶振种类、规格、参数等众多,也许平时你也有看晶振相关的一些介绍与资讯,但在区分的时候还是容易将其混淆或选错,所以,今天唐辉电子要告诉大家的是你不了解晶振没关系,但采购晶振时有4点须牢记。
  1、针对MHZ的晶振,我们需要清楚的知道晶振的型号(或者是体积)。如果是在只清楚体积的情况下,晶振的脚位也是需要清楚的(常用的贴片晶振有2脚和4脚的)。同时还需要知道晶振的负载(PF)和精度(PPM)。

  2、针对采购32.768K晶振,我们需要掌握晶振的精度、型号(或体积)。如果型号是贴片晶振,就不需要问脚位了,只需要掌握晶振的负载和精度就可以了。因为从型号可以看出晶振的体积,晶振属于什么表面封装的。另外,插件晶振在不知道型号的情况下,需要具体描述插件晶振的形状,常见的插件晶振形状有圆柱,有椭圆铁壳两脚插件,也有U性的。

  3、针对有源晶振,需要先从型号中判断是否为温补晶振或压控晶振。温补振荡器的缩写为TCXO,压控振荡器的缩写为VCXO,压控温补振荡器的缩写为VC-TCXO。另外是要知道如何从型号判断其体积,无需看前面的字母了,只需要研究后面的数字。所以从型号中就可以知道晶振参数的一切,只需要另外的提供晶振负载电容,精度PPM。电压大小即可。

  4、针对市场上常用的贴片封装:2520,3225,5032,6035,7050。以上封装,在知道频率的情况下,如果晶振是两脚贴片晶振,我们需要知道是陶瓷面封装还是金属面封装。两脚贴片晶振陶瓷面封装常用的规格有5032贴片晶振,6035贴片晶振,如果晶振是四脚贴片晶振,就要特别注意了,因为四脚贴片晶振有可能是无源晶振也有可能是有源晶振。另外有源晶振又分为温补振荡器,压控振荡器,压控温补振荡器。

网友:
晶振...英文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crystal

网友(2017-03-09):
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
之前没有注意过

网友(2017-05-25):
32.768K这个频点的晶振,为啥单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