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异步时钟的约束

楼主(2017-01-24):
请教各位大神有谁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有两个源时钟clk24和clk192,他两是异步的,然后一个clk1它是寄存器的d端输入,寄存器的时钟端是clk24,输出端是CLK,也就是说clk24和clk192同步出了时钟CLK。现在的问题是clk192那个时钟的频率是变化的,但是我在dc声明的时候是写的它的频率为192M,当它为192M时它的时序是正确的,但是当它的时钟降低时,比如随便降低到162M,就会出现建立时间的问题,因为不可避免的会上升沿采到上升沿,请问这种情况该怎么约束才不会有建立时间的问题呢?

网友:
应该有multicycle的约束,或者是false path的约束

网友:
回复 楼主:

    找开发确认设计意图,感觉这个设计没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