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RM如何讀寫.txt檔

楼主(2017-01-24):
ARM要用什麼指令才能讀寫.txt或文字檔

网友:
你需要移植file system到ARM,才可以读写.tx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可以參考的文獻可供我參考嗎???

网友(2017-03-02):
听2楼的,试试吧

网友:
要移植或自己实现一个文件系统,移植较简单,可以拿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