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同步整流电路设计

楼主(2017-01-25):
我现在正在设计同步整流电路,有些迷茫:1.不知道同步整流的关注点应该在哪些地方,比如延时之类,
2.运用在CCM模式和DCM模式的结构会有什么区别?
希望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1.不知道同步整流的关注点应该在哪些地方,比如延时之类,同步整流只是用了一个同步管代替了二极管的位置,
1) 要注意同步整流管的尺寸,rds,on,这会影响整个系统的效率,也会影响driver的design;
2) 要注意HSD 和LSD两管的deadtime,防止出现shootthrough

2.运用在CCM模式和DCM模式的结构会有什么区别?
楼主问的是轻载的时候工作模式吧?
轻载时如果不做任何动作,系统会继续按照CCM模式工作,这时由于loading很小,同时switching loss所占比例增大,系统的efficiency会降到很低。但是轻载CCM模式工作有利于减小输出的ripple;
轻载时如果检测inductor current的过零点,一旦电感电流过零就关闭同步管,这样系统会工作在DCM模式下。DCM可以显著提高系统在轻载时的效率,如果进一步将sleep时无用的bias电流减小,系统效率会更高。但是DCM的缺点就是output ripple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