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ass AB 运放出现迟滞问题

楼主(2017-01-25):
最近在做class AB运放,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希望各位大大帮忙指点迷津
用的是比较常见的跨导线性环class AB结构,不用做到rail to rail,所以输入管只用了pmos,电路图如图1
     图1电路工作在在5v电源电压下,图上标出了各个管子的静态特性,除了输入管宽长比很大工作在亚阈值区,其它管子都工作在饱和区,电路的交流特性如图2所示(使用的stb仿真,为了方便分析电路没有加负载,仿真原理图如图4),图2的交流特性曲线表示在很低的频率有零点,但是pz仿真并没有发现这个零点,另外在共模输入电压附近做直流扫描,出现了迟滞(如图3所示),应该是存在正反馈。
     但是当电路的电源电压比较低时(图5为电源电压为4v时的电路静态特性,图6为电源电压为4v时的交流特性),电路的交流特性是正常的,做直流扫描也不会出现迟滞。
分析应该是右边跨导线性环的问题,因为去掉左边线性环,保留右边线性环,在5v的情况下电路仍然出现迟滞,交流特性也如图2所示,但是找不到解决的方法。
请问各位大大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如何在电源电压较高的情况下使电路工作正常?

网友:
简单看了下,确实跟右边的线性环有关系

网友(2017-02-28):
回复 楼主:

   楼主,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吗?最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能否告知,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请问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期待您的回复,谢谢!

网友(2018-02-26):
回复 楼主:

   楼主,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求科普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也没有分析出来,问了比较有经验的工程师,肯定和跨导线性环的正反馈有关,他的做法是在线性环上加了个电阻,MOS管的连接也变了,我的做法没那么复杂,就是在线性环的两个支路上分别串联二极管连接方式的MOS管,PMOS支路的串PMOS管,NMOS支路的串NMOS管,原理是什么我也没想明白,不过仿真结果就正确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谢楼主回复,我回去再研究下

网友C(2023-08-31):
我的仿真也发现了右半平面极点的现象,想问一下楼主可以稍微说详细一点吗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吗?最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能否告知,非常感谢!

网友(2024-03-22):
引用 网友C:
我的仿真也发现了右半平面极点的现象,想问一下楼主可以稍微说详细一点吗 ...

这个是仿真器的问题,并不是真的有RHP

网友(2024-04-26):
输出0和1时,电流镜镜像的电流大小不一样

网友(2024-10-17):
这个是仿真器的问题,并不是真的有RHP

仿真器有啥问题,怎么修改?

网友:
原因是,浮动电流源VDS太大,管子BULK漏电, 减小Vds,或者自阱就行

网友D:
一个建议,不一定管用,把cascode的管子的body连到S端试试看,cascode管子DS端压差过大时可能漏电

网友(2024-12-05):
引用 网友D:
一个建议,不一定管用,把cascode的管子的body连到S端试试看,cascode管子DS端压差过大时可能漏电 ...

將浮動電流源的body都接往source以後phase margin就正常了
但因為浮動電流源的Vds變小也代表控制輸出級PMOS(NMOS)的gate電壓離VDD(GND)變遠
輸出靜態電流會變很大,似乎不太像class-AB了

网友:
承上,不同的PVT條件下此電路的相位有時會正常有時不會,可能跟某個部份的DC bias有關

网友(2025-08-03):
引用 网友D:
一个建议,不一定管用,把cascode的管子的body连到S端试试看,cascode管子DS端压差过大时可能漏电 ...

大佬,跨导线性环一个是负反馈,另一个应该是正反馈,那正反馈那个为什么不会震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