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中自己写的module如何与RS232IP通讯?

楼主(2017-01-26):
我自己写了一个module,从板子上的ROM中读取数据,用NIOS II生成了一个RS232软核,现在我想把module读到的数据发送给RS232IP,然后由RS232软核发送给上位机,请问如何才能把module读入的数据发给RS232呢?另外,我在NIOS中调用一个SDRAM接口模块,但是发现列表里面没有开发板上相应SDRAM的型号,请问是不是需要把这个IP的LICENSE破解才能用?谢谢!

网友:
1. NIOS 核在 BSP 中設定 STDOUT STDIN 為 RS-232,然後讀取資料用 printf 就可以經由 RS232 輸出。
2. SDRAM IP 中可以設定參數,可以參考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