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layout文件(.gds)如何转换为.lef/.def?

楼主(2017-01-31):
最近开始接触数字后端设计,需要分析一些标准单元Layout库中的特征。如两根金属之间的距离之类的。在Virtuoso中导入了.gds之后,怎么能将对应的layout导出为ascii格式的.lef或者.def呢?
我在CIW中的export中,只能导出.lef,但这个.lef只是技术库里面的定义,并没有实际金属的位置信息...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DEF could be created in CIW export .

generated something like these: for pins portion
    PINS 12 ;
- pdh + NET pdh
  + DIRECTION INPUT
  + PORT
    + LAYER M2 ( 0 0 ) ( 100 100 )
    + PLACED ( 0 15195 ) N ;
- vss + NET vss
  + DIRECTION INOUT
  + PORT

网友:
lef用abstract抽取

网友A(2017-08-24):
回复 网友B:

  在这里直接导出layout的def么? 怎么导出来的只有cell 位置信息,其余啥都没有

网友(2018-03-16):
感謝分享  大堆   感恩  thx

网友C(2018-11-13):
同问, 为啥只有cell信息?

网友(2019-09-10):
引用 网友C:
同问, 为啥只有cell信息?

没create pin

网友(2020-06-18):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有解决DEF export没有内容的问题吗

网友(2021-05-20):
我也想问

网友(2022-01-09):
好多年没干这活了;当年CADENCE有个工具叫ABSTRACT,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你查查吧

网友D(2023-09-01):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老哥,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除了pin,其他信息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哥,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除了pin,其他信息都没有。

抽lef的话,layout内部的具体的信息是不抽出来的,只有layout形状、pin和antenna那些

网友E(2024-01-08):
同问,route 信息,def 无法提取出来

网友(2024-04-15):
引用 网友E:
同问,route 信息,def 无法提取出来

你好 你解决这个问题了么

网友F:
在virtuoso中要给所有的net打上label,才能转出来对应NET;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virtuoso中要给所有的net打上label,才能转出来对应NET;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