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稳定性问题

楼主(2017-02-03):
有没有高手见过LDO芯片内部通过输出对反馈节点FB进行补偿的结构,能否提供相应的学习资料,谢谢!这种结构流片后,发现输出有不稳定的现象。

网友:
在输出和反馈之间并联电容,电容和反馈电阻构成超前补偿,增加一zero一pole。
资料可以百度上找,“运放的超前补偿”之类

网友:
我发一篇patent给你 这种补偿在很多片子里面见过 07659703.pdf (310.28 KB , 下载次数: 128 )

网友:
    建议上图,看看具体结构,问题不一定就是出在反馈端

网友(2017-12-29):
LDO芯片内部通过输出对反馈节点FB进行补偿

网友(2019-03-04):
问题不一定是出在反馈端

网友:
增加一个zero

网友(2021-08-11):
学习一下,我记得有篇sci提到了一种想法叫phase-lead,就是在反馈电阻R2上并联上一个电容,提供一对极零点,零点在前,一定程度上能提改善相位裕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