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的三端口电容

楼主(2017-02-03):
tsmc60提供的电容,有两种:BB和RF,电容除了正常的正负极两端,第三端应该接GND或者VDD?welltype 可以选N或者P(是代表NWELL和PWELL的意思?)还有一种电容的welltype可以选NW、PW或者NTN,这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2020-07-22):
学习中,没有大佬解答一下吗?或者推荐一下能获得解答的网站?

网友:
工艺文件里面有讲

网友:
带NTN层的Q值更高一点

网友(2022-09-07):
工艺文件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