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PR工具innovus 设计告高速电路时 时序和PT中有差距

楼主(2017-02-03):
大家有没有发现cadence的pr工具时序跟PT对不准,我直接在PR工具中读入spef参数文件,得到的时序结果都有不小的差异(几十ps,而且有很多path)。时钟树上的delay跟PT中差距也比较大,大家有没有发现这种情况?  设计高速电路的时候,并不想通过加大uncertainty来加紧约束。

网友:
cadence的sign off 应该是Tempus吧。不同家的产品一直都存在偏差的。

网友A:
不管哪家的,pr工具和signoff工具时序肯定会有些差别的,只要在可接受范围内就行

网友:
Innovus直接把Tempus的源代码拷过去用了,所以非特殊情况报出来时序都是一样的,误差0ps。

网友(2018-09-12):
有差距是正常的,毕竟两家的工具,背后的算法机制也会有所不同。

当然通过调整RC参数还是可以很好的控制这两者之间的差异的。
1.跑一版postroute,之后抽spef,然后用generateRcFactor这个命令比一个RC factor来(具体用法可以man一下),修改你的viewDefination.tcl,重新run,就能够实现Innovus和PT的较好的corrlation;

2.uncertainty在preCTS的时候可以过约,但要适度(case by case),cts和route逐步放松;

网友B:
innovus 计算RC也有好几套算法,有的更精确但用时较久,有的比较粗略但是快。如果确定了PR里抽取RC的算法之后在对比跟signoff的结果,一般调derating,尽量跟PT结果对其。这种差异是一直存在的。

网友(2022-03-24):
引用 网友B:
innovus 计算RC也有好几套算法,有的更精确但用时较久,有的比较粗略但是快。如果确定了PR里抽取RC的算法之 ...

innovus signoff的spef是直接由innovus产生的吗

网友(2023-12-01):
引用 网友A:
不管哪家的,pr工具和signoff工具时序肯定会有些差别的,只要在可接受范围内就行 ...

这个可接受范围怎么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