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功耗BG结构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7-02-03):
最近做低功耗LDO的BG采用这种结构,使支路电流减小至30nA左右。感觉这种BG更像是三支路电流源。同时不明白这个结构的应用缺陷,相比于传统的结构。求大神们指点。这种结构合适么??感谢!

网友:
You didn't give us the complete schematic.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就是了

网友:
需要工艺支持NPN管,或者可以用NMOS代替,但是PVT变化会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还有个问题。这个结构跟传统三极管BG相比呢?

网友:
Q4,Q3匹配优于M1,M2。
因此,CMOS工艺中的第一个示意图Bipolars不是那么好(低gm,匹配)。 第二个原理是在双极性工艺中,所有的晶体管应该有更好的特性。

楼主:
回复 网友C:

OK~明白了。谢谢大神

网友:
使支路电流减小至30nA左右

网友(2020-08-28):
流片靠谱吗

网友:
结构是经典结构,倒没啥。 关键是30nA。工艺能不能做到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