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菜鸟,求助大神帮忙分析分析电路

楼主(2017-02-04):
最近在做一个用在带隙基准上的运放,结构如下图,用的是csmc.35的工艺,不知道怎么调的,增益总是在30左右,找个牛人,帮帮忙

网友:
这种基本电路结构还是先看看书吧

网友:
结构是好的,但晶体管尺寸是错误的。 研究晶体管尺寸从一本书(在这些基本结构的书中有很多例子)。

网友:
4#说的极是,输入对管是倒比的,不知gm有多少

网友:
看看是不是所有管子都在饱和区吧  还有你的仿真环境之类的。。

网友:
直观来看,DC电流匹配就有问题。在现有的电流情况下,M6的宽长比过大,导致其工作在线性区。宽长比在23左右比较合适。你跑一下直流工作点就看一下管子状态就好了

楼主:
感谢各位,看了Allen的书,认真算了一下,嘿嘿嘿,以后一定先看书在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