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nux脚本语法问题

楼主(2017-02-04):
最近看了一cshell脚本,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请问:q表示什么意思?如果去掉:q会怎么样?希望大神帮忙看看,多谢~
set cmd = "$ANCHOR_p4_mkwa/p4_mkwa.pl $*:q"
$cmd

网友:
去掉了:q的话cshell会试图对?*之类的特殊字符做匹配处理,而不知把这些字符作为参数传给
cmd中的perl脚本。

http://www.grymoire.com/Unix/Csh.html

:q - Quote modifier
The C shell and Bourne shell behave differently whena filename pattern is used, and nothing matches.Suppose you have a shell script, named"test_me," that says# The test_me script, either sh or csh
echo $1

and you call it using:test_me ?

The Bourne shell will echo"?" which the C shell will report"echo: No match." You can disable this error by setting the nonomatch variable:#!/bin/csh -f
set nonomatch
echo $1

The other way to do this is to use the":q" modifier, which quotes the variable:#!/bin/csh -f
echo $1:q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还有你提供的网址,对学习csh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