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路的规格问题

楼主(2017-02-04):
在小公司做了两年模拟IC设计,主要以电源管理类反向为主,现在感觉各种困惑。请教各位大神一个问题,话题可能有点大,希望能给小弟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做任何具体的电路都得有规格,指标,这样才能入手去做,否则肯定抓瞎。但是这个电路的规格指标这些是怎么来的呢?比如增益、带宽,怎么知道需要多大的增益和带宽?因为我在小公司,没有人专门做系统方面的工作,这些都得自己来定,可是真心不知道怎么确定。我想了解一下,大公司里面,这些具体的各个模块、子电路的规格指标是通过怎样的方法确定的?还有是通过怎样的工作流程确定的?真的很想了解一点这方面的情况。

网友:
数字类应该是功耗,模拟类应该是稳定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能再说的详细一点吗?模块的规格怎么根据系统设计来确定?这个研发流程是怎样的?

网友:
规格的制定是要根据应用环境确定的,在对应的应用环境下确定架构和算法,然后根据需要确定规格。规格定的太低满足不了系统要求,太高又会造成浪费,相应的就是成本过高。比如我的系统要求运放在100ns内响应完成,那这样SR/带宽就可以确定了。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回复。那100ns这个值又是怎么来的呢?还有我想问下你们公司的工作流程是怎么样的?比如是不是有人专门做系统架构,确定系统的参数,有人专门做芯片架构,确定芯片的参数,有人专门做具体电路模块,这些工作之间是怎么联系起来的?

网友:
你如果想搞清楚规格是怎么来的
就一定要清楚自己的电源,输入输出信号,负载具体是什么
以及他们的规格是什么
比如楼上的情况  假如他的运放给adc的采样电容充电,那adc自己就会定那个最大的响应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回复。请教一下,设计流程是怎样的?先设计系统架构,确定系统参数,再设计电路架构,确定电路模块参数,再具体设计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D:

100ns是我随便写的一个,要说怎么制定的,那可就复杂了,和系统结构、算法,包括经验都有关系。一般的流程呢,就是先要市场调研啊,然后各个大牛聚在一起热烈的讨论功能结构,定义方案啊,这同时也就把相应的规格确定了,然后交给设计人员设计具体模块啊,这期间肯定会有迭代,推翻原有的或是不断的修改,直到最终完成,然后一起愉快的聚餐了。。。

网友:
分解问题

网友:
设计一个1G/s的ADC,这个环境下运放就要在1ns级别。。然后慢慢推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