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cie 的参考时钟问题

楼主(2017-02-04):
PCIE RC和EP的通信系统中, RC和EP中各自的phy的参考时钟一定要选择common reference clock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1.在高速pcie,比如8G x4/x8,最好共用,否则速度可能协商不到。
   2.如果仅仅是pcie1.0,x1,不共用也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看到协议上说是独立时钟会限制SSC的使用。

网友:
是否共用的情况,spec里也有说明。
一起补充一下知识:
若共用ref clock,TX/RX clock需要保证<600ppm的频率偏差;
若不共用ref clock,TX/RX clock需要保证<5000+600ppm的频率偏差;(我理解是,因为非同源,各自有SSC,会额外多出5000)
至于切实存在的频率偏差,是靠elastic buffer & SKP 来弥补。
而频率偏差的大小,则决定了elastic buffer的深度.....

所以是否共用ref clock,设计上也会不一样的,
当然啦,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把elastic buffer弄得足够深,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