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施密特触发器是不是用最小管子尺寸就可以了?

楼主(2017-02-04):
90nm工艺,库里的反相器用的120nm/100nm,是不是施密特触发器也用这个尺寸就行,或者应该用多大呢?

网友:
最小是可以的。不过你要调节反转阈值的时候还是要改一下尺寸

网友:
小白不懂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2017-07-14):
应该需要看迟滞的多少

网友:
搂主,有常用数字逻辑的sample库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工艺~

网友(2019-07-23):
最小尺寸可以用,但是翻转阈值调整后肯定不会只有最小尺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