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pb总线写入数据问题

楼主(2017-02-04):
用APB总线往地址0x4写入0xDEADBEEF,那么APB从0x8地址读数据会是什么数据?

网友:
取决于你有没有默认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默认#pragam pack(4)那么会是什么结果呢

网友(2017-03-24):
只写了地址4-7,8没有写到,所以取决于原来是什么值就是是什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