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下载TSMC的工艺文件时该如何选择?

楼主(2017-02-05):
请问1p7m后面跟着的_5X1Z0U是什么意思,该如何选择呢,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1p8m 5x1z1u means:1 poly, 1 metal1, 5 metal layer of x thickness, 1 metal layer of z thickness, and 1 metal layer of u thickness.

In most cases, z means top metal layer, u means  ultra thick metal layer.

网友:
第一个MIM一般有不同的MIM cap单位电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