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inesim的Cosim仿真问题

楼主(2017-02-05):
首先给各位道个歉, 这个帖子是提问帖, 本来不该发在这的, 发到讨论区的话怕没人看就发这了首先小弟用的仿真工具是finesim2015-06
现在想测试一下DKI方式的Cosim能不能正常跑起来
所以就直接跑了finesim目录下自带的
/tutuorial/Cosim/DKI/1_Spice_TOP下面的电路结果报错如下:

Error-[CL_LD_LIB] Cannot load library
  Could not open library specified in -load option
  '/xxx/finesim201506/lib/linux64/finesim.so' (Reason:libiomp5.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Please check for LD_LIBRARY_PATH setting and undefined symbols in the
  library specified.

上述错误中出现了LD_LIBRARY_PATH这个变量, 但是这个变量应该怎么设置呢?
或者是什么库没有安装么?
小弟愚昧, 求教各位.

网友A:
回复 楼主:

在.cshrc中加入setenv LD_LIBRARY_PATH /xxx/lib/linux64

個人cosim用的是vcs+xa,我覺得比較好用,額外處理的工作較少

网友:
估计没有64bit的libiomp5.so, 你可以查找一下,如果有,就把它的路径加入到LD_LIBRARY_PATH,如果没有可以在联网的条件下执行 yum provides  */libiomp5.so ,查看提供这个shared library的 64bit package,然后安装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把libiomp5.so所在的库指定为LD_LIBRARY_PATH之后仿真跑起来了方法跟您说的一样:
export LD_LIBRARY_PATH=/xxx/finesim201506/libRH4/linux64
现在波形又不知打该怎么处理了....
实在不行就按您的说法vcs+xa

另外请教一个问题: 请问您遇到过finesim跑着跑着跑不动卡死的情况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不清楚你遇到波形開不起來的問題為何不過因為開波形的工具除了格式要求以外有時還有版別的限制
所以比較保險的方式是使用wdf的格式

.option finesim_output=wdf
這樣的方式SpiceExplorer都可以開啟(我用的是SpiceExplorer 2007)

另外以我使用的經驗,我個人大推vcs+xa
我用過vcs+finesim, vcs+hsim, vcs+nanosim, vcs+xa
以vcs+xa最好(vcs+nanosim和vcs+xa使用上幾乎沒有分別)

以上個人經驗提供你參考

网友:
回复  IC_ant

我不清楚你遇到波形開不起來的問題為何不過因為開波形的工具除了格式要求以外有時還有版別的限制
所以比較保險的方式是使用wdf的格式

.option finesim_output=wdf
這樣的方式SpiceExplorer都可以開啟(我用的是SpiceExplorer 2007)

另外以我使用的經驗,我個人大推vcs+xa
我用過vcs+finesim, vcs+hsim, vcs+nanosim, vcs+xa
以vcs+xa最好(vcs+nanosim和vcs+xa使用上幾乎沒有分別)

以上個人經驗提供你參考...
引用 网友A:

为何说  vcs+xa最好

早年使用 co-sim ,  ultrasim 很罗嗦要设一堆
有段时间使用 aditspice 不过把SYNTHESIS过转 gate level spice   . 不过後MENTOR 收了 aditspice

finesim pro 好像一直说 fast spice 快 .
不过先前拿模拟电路测
XA spice  , finesim ..都差不多时间没比较快..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為本身是Analog電路的工程師,所以習慣使用spice_top。這幾種使用下來,個人認為vcs+xa稍微友善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XA+VCS 可以集成到Virtuoso ADE里,使用DKI方式,各种设置使用很方便。
FineSim+VCS可以用VPI或DKI,-spice 仿真精度可以更高些。
要求速度快且精度高,后仿速度快的话,还是用alpsMS比较给力,spectreVerilog生产仿真网表,自己添加sdf,然后用alpsMS跑仿真。

网友(2019-03-14):
为啥finesim开了8核还是龟速在跑

网友(2021-10-03):
謝謝補充的相關內容

网友(2024-07-08):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在.cshrc中加入setenv LD_LIBRARY_PATH /xxx/lib/linux64

请问有xa+vcs混仿的教程嘛,最近在学,哪位好心人帮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2024-09-08):
可以分享一下finesim的安装包嘛?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