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带RCC后仿谐波问题

楼主(2017-02-06):
对12位SAR ADC进行后仿真时,带CC的FFT分析结果正常,如图1所示

              图1
当进行RCC后仿真时,谐波大幅度增加
             图2
不知道带R后性能下降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相关的文章推荐一下。

网友:
你连带宽都不给大家看,还指望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

网友:
你的采样时钟频率是100kHz吗?

网友A:
很明显,带了R之后,HD3变大了很多

我个人觉得有三个可能性。一个是你的采样开关。如果采样开关的电阻变化过大,可能会造成一些distortion. 可以专门把s/h拿出来做后防看。

另一个就是你的DAC settling时间不够。带了R之后,最大的几个电阻RC 时间常数变大了,这样没有settle好。仔细看看瞬态的波形。

还有一个就是DAC bottom plate连接到Vref的电阻变大,settling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采样频率是1MHZ

网友:
HD3 增加,HD5增加不多,如果是全差分的话,偶次谐波会被抑制
那就是settling 不够。采样开关加寄生电阻只会影响带宽,因为寄生电阻是固定的,只会影响信号衰减的幅度。

网友(2017-12-04):
SAR ADC带RCC后仿谐波问题

网友(2023-09-25):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带了R之后,HD3变大了很多

我个人觉得有三个可能性。一个是你的采样开关。如果采样开关的电阻变化 ...

请问发生误码漏码了是不是也会导致奇次谐波的产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