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与DSP之间的数据传输接口

楼主(2017-02-06):
FPGA与DSP之间进行数据通信,假如FPGA很高级,需要的接口有什么特殊要求吗?,还是只要两者保持始终频率保持协调,再加上一个FIFO就可以了,我们老师跟我说的时候一直强调两者之间的接口,有专用的接口吗?芯片是xilinx的kernex。还有我用vivado仿真一个rom,结果,点run behaviour simulation反应太快,一个框一闪而过,看不清是什么信息,但是就是出不来仿真的相关界面,跟没点一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觉得应该不需要,fpga例化一个异步的fifo就可以;
你的FPGA应该是是Kintex-7吧 你例化了你的仿真文件了吗?

网友:
TI DSP?异步EMIF接口,同步握手,然后做个decode译码模块,按地址编排一下吧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答。非常有用,我主要是负责FPGA,接收DSP信号然后做一个波束形成(就是复数乘加运算),然后将结果在送给DSP,另一个同学再处理我给他的结果,然后再给我发数据。16*4路,工作量感觉很大,怀疑引脚都不够用。

网友:
fpga例化一个异步的fifo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你用什么接口了啊,从你的描述看,EMIF,和SRIO都可以用。EMIF简单,SRIO复杂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