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下变频的ip核之Altera与Xilinx之对比

楼主(2017-02-06):
用altera做过数字下变频,就是直接ip 核数控振荡器NCO将中频信号变为零中频,之后直接调用一个FIR滤波器就可以实现下变频。很灵活,例如直接将一个载频为100M的已调信号降为零中频,但是在xilinx中调用ip核,直接就是一个DDC,而且设置起来不知所以,给的频率就那么几个孤立的几个,假如我想将一个载频为100M的已调信号降为零中频,根本没有100M这个选项,真是蛋疼死了,根本不知道怎么用,网上搜起来也没有相关的内容,因此来求助,看看哪位大神能给讲一讲这个IP核,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
XILINX的DDC/DUC就是为WCDMA和LTE定制的。

楼主:
嗯,确实是,参数选项都比较少。只好自己找一段程序了。

网友:
xilinx实现DDC也可以和altera方法一下,只不过xilinx开发工具里面没有nco,而叫dds。用法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