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charge pump时,时钟驱动电路好点30uA,怎么解决?

楼主(2017-02-06):
就是驱动charge pump电容的两个反向器,接时钟电路。两个简单的反向器就耗电30uA,如果换成非交叠时钟,也耗电这么多。怎么解决?

网友:
可能,您的逆变器正在对大电容器充电和放电。 你的开关频率是多少? 频率过高,你浪费电力。 在仿真中,很容易检查电流流向。

网友:
不耗电,怎么PUMP?

网友:
减小频率

网友(2019-08-01):
请问楼主最后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也遇到了,这种靠时钟驱动飞电容充放电,不仅只有输入对电容充电,还有一部分电流就是从这个时钟里过去的

网友:
这个不是驱动的问题,你的耗电来自于对开关的充放电,可以看下开关的设计是否已经优化,不用像buck那样开关越大越好的,有一个优化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