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ic617软件,在LVS时出现问题

楼主(2017-02-06):
小弟最近刚开始学cadence ic(学生党,下学期要学这个软件,就想先尝试自学,对linux也是刚接触不久)。
好不容易在64位ubuntu16.04下装好了ic617,但到LVS时出现问题,报错如下图
按照报错的信息,到/home/jsh/Project/CMOSedu_cdk16/LVS目录下,里面只有si.log,无si.out,如下图
打开si.log,内容是:/opt/Cadence/IC617/tools.lnx86/dfII/bin/64bit/si: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Xp.so.6: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如下图
我在网上搜到的都是启动virtuoso时报错找不到libXp.so.6,但我都已经可以运行了,讲道理应该有这个库啊,却在使用中报这个错,完全不懂啊,纠结了好几天,头大...

楼主:
求大神们帮帮忙看看吧

网友:
用包管理器去安装这个libXp.so.6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记得安装时也碰到过这种问题,后面忘了是怎么解决的了,但至少安装上去,就想应该不会出问题了。但还这样...
对了,安装好后这个库是在哪个位置?我想去找找看电脑里到底有没有。

网友(2017-06-05):
同求,如何解决啊?

网友(2017-08-29):
回复 网友B:

   配置本地yum 然后yum安装相应的包  新手玩Linux很多依赖包没安装的  具体怎么配置本地yum 百度 实在不懂在问我

网友:
回复 楼主:

    配置本地yum 然后yum安装相应的包  新手玩Linux很多依赖包没安装的  具体怎么配置本地yum 百度 实在不懂在问我

网友:
你LINUX的版本太舊,換新的就可以.

网友(2018-03-04):
回复 网友C:

    ubuntu这种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2018-10-10):
因为这个包已经由于安全原因被ubuntu/centos在更新中去除了,你只要你的发行版对应的旧依赖包下载的网站下下来修改一下权限之后放进/usr/share/lib 里面就可以了,如果名字差一点就创建个软连接

网友(2018-12-11):
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上网找了一下,应该是libXp.so.6的64位包缺了,运行
如果是centos6或redhat6的话

rpm -ivh http://mirror.centos.org/centos/ ... -2.1.el6.x86_64.rpm

即可

网友:
应该是安装系统版本对应的libXp 32的rpm包

网友(2019-04-30):
有人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D(2020-02-28):
centos610,IC617遇到一样报lib缺失的问题。yum 默认装了i3686的libXp,导致stmout还是报错,安装x86_64的libXp解决问题!! 可以参考下

网友E(2022-05-09):
引用 网友D:
centos610,IC617遇到一样报lib缺失的问题。yum 默认装了i3686的libXp,导致stmout还是报错,安装x86_64的 ...

您好,可以分享下这个安装包么?

网友(2022-07-04):
我遇到了和楼主一模一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么?能帮忙告知解决办法么?

网友(2023-11-29):
引用 网友E:
您好,可以分享下这个安装包么?

大佬牛逼,yum install libXp.x86_64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