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提取寄生参数的规则文件有问题,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7-02-06):
为什么会出现编译提取寄生参数的规则文件错误?是规则文件的问题还是cadence安装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规则文件定义有问题的,要进行修改的

网友:
include file 用绝对路径试试!

楼主:
回复 3# 苏沐    谢谢,按照你说的已经重新copy了一个.xrc规则文件,已经解决了编译规则文件错误这个问题。但是又出现了图上所示最下面的警告。没办法提取出寄生参数。Transcript上面显示的xRC warning:2 。麻烦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