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简单的ALU求绝对值极值的请教

楼主(2017-02-07):
比如说4位有符号数表示范围为-8到7,-8求绝对值按照公式还是得到-8,这种情况一般是怎么处理的?求指教

网友:
绝对值永远是无符号数啊,不应该再用补码表示,这时候1000就是8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请教一下,求负运算是不是正的变负的,负的变正的。这种情况下-8求负该怎么处理,我看电脑上的计算器它的结果是-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