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rc technology file

楼主(2017-02-07):
如题,请问QRC用calibre跑时,QRC Tech Lib这里是什么文件,是qrcTechFile吗?

网友:
QRC 是做什么用的
能否解答一下!!!
谢谢!!!

网友:
应该就是那个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寄生参数提取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ICT文件生成的qrctechfile,不知道是不是techfile的问题,有好多worning,并报告说不是可用的technology file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是QRC tech lib那应该是个library啊 你load pdk的library路径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虽然是叫qrc tech lib但是还是需要一个文件,默认名字叫pvtech.lib

网友:
qrcTechFile can be of foundry provided  file for parasitic extraction. It can also be simulated and compiled by user. For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the Quantus QRC Techgen Reference manual.

网友(2018-10-11):
请问最后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在哪找到那个pvtech.lib文件呢?

网友(2018-12-26):
回复 网友D:

网友(2019-03-07):
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求解决方案

网友:
回复 网友E:
thech.lib 是用来定义特产file路径的。
在QRC中,可以把不同工艺的techfile文件写到一个.lib(.def)文件中,为了方便调用,就可以使用tech.lib来定义。

一般是:
DEFINE  cmos_180  /path/cmos_180
DEFINE  cmos_90   /path/cmos_90

然后在cmos_180中,又有多个文件,一般包含corner.def, 和几个corner的文件,一般结构是:

+/cmos_180
       +corner.def
       - /Typ
               -qrcTechFile
               -layer_setup
               -lvsfile
               -...
       +/Cmin
       +/Cmax
       +...

在corner.def中,一般写作:

DEFINE Typ        ./Typ
DEFINE Cmin      ./Cmin
DEFINE Cmax    ./Cmax
.....

网友:
回复 网友F:

   十分感谢前辈耐心解答

网友(2019-06-22):
请问一下 QRC的tech.lib我添加一个叫qrctech.lib的文件 一直弹很多警告说语法错误是怎么回事

网友:
请问一下,提取后怎么查看各个节点的电阻啊,只看到电容。想用来反标到原理图中

网友G(2022-09-29):
请问 pvtech.lib 文件怎么得到?

网友(2025-03-25):
引用 网友G:
请问 pvtech.lib 文件怎么得到?

请问你知道怎么得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