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瞬态仿真相关问题,望大神求解(静态点&续仿)

楼主(2017-02-07):
问题1,瞬态仿真完成后,在ADE中Results-->Print-->Transient Operating Points可以查看电路的静态工作点状态。那么既然是状态,肯定是某一时刻的结果,其默认是0时刻还是最后时刻呢?另外,瞬态,特别是有阶跃或者时钟时候,状态是局部变化的,如何才能获得我想要的时刻的电路mos管工作状态呢?比如我想要1ms时刻的状态?请帮忙指导一下,万分感激!

    问题2,瞬态仿真,据说可以断后续仿,也就是仿真一半后停止了,还可以接着仿,如何操作呢?有经验的帮忙指导下,Many Thanks!

网友:
OP是稳定时的工作电压

网友:
应该是t=0时刻的工作点吧,仅供参考哈我也没认真核对过,但肯定不是设置的工作点

网友A(2019-08-06):
请问您搞清楚瞬态工作点是哪个时间的点了吗?我可以教您续仿咋做。

网友(2020-09-06):
瞬态直流打印出来的是最后时刻的状态,你需要看1ms的管子装状态,就把仿真时间调成1m

网友(2022-03-02):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搞清楚瞬态工作点是哪个时间的点了吗?我可以教您续仿咋做。

请问续仿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