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电路参数提取

楼主(2017-02-07):
各位前辈,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有一个数字单元库,由于要布的一个数字电路的性能要求不高,几十K左右,但又想增大单元的驱动能力,所以叫版图人员画了些数字单元建成一个新库,所以现在这个数字单元库没有相应的时序文件(.lib文件),现在我用这个数字单元库来布局布线,只想提取出该数字电路走线的参数看看,由于本人刚入后端不久,之前提取的参数都是带有时序文件的,所以这次不知道怎么用encounter提取出该电路的走线参数,望各位前辈多多赐教,谢谢了。

网友:
用siliconsmart跑.lib文件啊,也不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表示没用过siliconsmart,昨晚也收集了一些前辈提供的关于siliconsmart的应用步骤,不过我也想知道在没有单元库的时序文件(.lib文件)下,有没有比较方便的方法来提取数字电路走线的参数,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求,表示需要用siliconsmart抽一套库的.lib,  并且这套库之前没有lib文件,用silicomsmart如何做了,麻烦熟悉的能讲一下流程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位朋友能给讲讲silicomsmart如何使用么(表示我这里急需对一套路特征化,且这套库是全新设计的,没有以前的lib)。 发帖不方便,pm也可以,先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