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 IGBT paper

楼主(2017-02-07):
Area-Efficient Fast-Speed Lateral IGBT With a 3-D n-Region-Controlled Anode

Fast speed lateral IGBT with Buried N-region Controlled

网友:
Area-Efficient Fast-Speed Lateral IGBT With a 3-D n-Region-Controlled Anode.pdf (404.02 KB , 下载次数: 11 )
Fast speed lateral IGBT with Buried N-region Controlled Anode on SOI substrate.pdf (7.41 MB , 下载次数: 7 )

网友:
兄台开始搞高压了?是电动车上用的么?

楼主:
兄台开始搞高压了?是电动车上用的么?
引用 网友A:

    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