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刚接触编写verilog代码,有很多问题。。。希望前辈指教

楼主(2017-02-07):
开始学习verilog以后,老师再三给我们强调:在编写代码时一定要将代码和实际综合出来的电路结合起来。所以我不太理解1.为什么要培养这种能力?
2.这种能力如何培养?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者心得?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
大意就是:  要写可综合的verilog 不能像写软件那样随心所欲。  平常写完一个module后,多想想其背后综合出来的门电路是什么。 分析多了,就熟练了。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Verilog VHDL都是硬件描述语言,不同于基于通用处理器的编程语言,它最终是要被综合成实际的硬件电路(给予LUT和reg等),熟悉每一句描述背后的硬件实现,有助于开发出可综合的,高效,满足时序条件的电路。

网友A:
1.为什么要培养这种能力?
因为学习verilog是为了用行为级描述来设计VLSI,所以必须了解自己写的代码对应的是什么电路。目标是设计电路!
2.这种能力如何培养?
看一些拥有良好代码风格的设计实例,了解一些特定的代码对应一些特定的电路(推荐学习sun-burst design网站上的paper)课本的话推荐“Verilog HDL 高级数字设计”,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去读英文原版 “Advanced digital design with the Verilog HDL”

网友(2021-01-14):
引用 网友A:
1.为什么要培养这种能力?
因为学习verilog是为了用行为级描述来设计VLSI,所以必须了解自己写的代码对应的 ...

您好,您说的网站sun-burst design,具体是哪一个?我没有找到,希望您可以给留个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