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跨时钟域问题

楼主(2017-02-08):
如果现在有两个时钟,即假设100MHZ APB总线时钟和波特率为115200的串口要建立连接的话,应该是使用fifo吧,那么APB总线一端的快时钟读fifo里面的数据,时钟很慢的串口往fifo里面写数据,是不是肯定会出现fifo为空的情况,这时候需要等待一段时间,直到fifo给APB总线发送了可读信号,APB总线才能够读取数据。那么问题是:APB执行过程只有两个周期,只要APB总线发生读操作,fifo很快就会空了,那么fifo要如何工作,才能最大的优化uart和APB总线之间的连接呢?

网友:
可以在UART那里设计一个APB Slave,凑够一批数据再给APB Master发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