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7芯片的VCCINT和VCCAUX对地短路

楼主(2017-02-08):
大家好:
         我遇到非常奇怪的问题,我用的FPGA芯片为XC7K325T-2FBG900C,刚开始上电正常,后来需要焊接一个JTAG的电平转换芯片,焊完后,重新上电,板子电源就不正常了,量各个电源与地之间的阻抗,发现VCCINT和VCCAUX的电源与地之间的阻抗只有几欧姆了(之前不是),
已经第二片是这样的情况了,VCCINT和VCCAUX也没有用于其他地方,只和FPGA连接,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检查一下PCB上FPGA的引脚和FPGA数据手册给的引脚图一致不,之前遇到过一次电源出问题,发现就是有一个PCB的引脚错了,我那个PCB封装是直接在网站下载的,结果有一个引脚有问题,坑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