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600V高压MOS管仿真经常不收敛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2-08):
室温下,DC仿真收敛,可温度在40度以上就都不收敛;瞬态仿真也经常在特定条件下不收敛,报错都是下面内容: Image  SC2是什么参数?

网友:
一般是foundry的model做的不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漏,栅极链接到地的大电阻。。。以不影响功能为准

网友:
方法1: drain先加个电阻试试1e7, 1e8,  1e9  , 形如下面
Electrode
   { Name="drain"     Voltage=0.0  Resistor=1e9}

方法2:Math 中改成下面形式
     BreakCriteria{ Current(Contact="drain" AbsVal=1e-6) }
方法3:在process里,类似这样的自己加细网格在需要的区域, refinebox silicon min=  {x1  y1}  max= {x2 y2}  xrefine= {0.02}  add     ,  慢慢尝试吧, 多看manual , 还有 physics里多加了不该加的模型也会不收敛的

网友:
ldmos ??

一般

ic整合是 LDMOS .

不过独立mos 一般都
垂直的. 但电流比较大
,

问下高压
mos 都平袒画法
planar MOSFET  why ??

好像trench vmos 或是umos
比较多使用
< 200v 多下
,

superJUNCTION MOS
为何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