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always块是否可以有多个异步复位

楼主(2017-02-08):
如题 求解答比如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or posedge A or nesedge B)begin
end

网友:
最好不要用多个异步复位

网友:
最好只有一个,写成多个always

网友:
语法没问题,但是不建议这样写

网友(2017-03-16):
没有特殊需要,最好不要异步复位吧

网友:
原则上没有限制

网友(2017-06-03):
thanks for sharing。   should be no problem. it depend your synthesize tool

网友(2017-07-17):
不要这样写,

网友(2017-10-06):
語法上可以這樣寫,但是合成上面會出問題
你如果需要這樣的東西,可以自己從standard cell中
找一個flip-flop,然後獨立成一個特別的區塊
單獨處理

网友(2017-12-16):
可以,但不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