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igits Gates On the Fly (GOF) 5.2刚刚发布

楼主(2017-02-09):
美国NanDigits刚刚发布了芯片ECO利器-Gates On the Fly (GOF) 5.2

新特性:
  • 至顶向下ECO,不需要再指定ECO的子模块名
  • 新增全局的逻辑等价性检查(LEC)功能
  • 新增API:‘fix_design’

也可以到这里下载http://www.nandigits.cn/download.php

点这里免费申请试用License

楼主:
大家在申请License的时候请提供真实有效的服务器MAC地址哦,不然没法产生合法的License

楼主:
昨天申请license的网页遇到点技术问题,现在已经修复。大家可以正常申请license了。

网友:
能跟Conformal ECO比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易用性、丰富的api超过cadence conformal eco。
eco使用的最少spare cell资源,与conformal eco相当。不少case也是优于conformal。
打折后的license价格只是conformal eco的零头。

但GOF做超大网表eco花费时间比conformal长一些。GOF对于中等网表速度还可以。超大网表建议使用GOF的partial eco模式。

网友:
好,竞争是好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得太对了,竞争才有低价格好服务。要没有AMD,Intel CPU用不起

网友:
楼主,工具里的LEC 能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GOF里的LEC功能能用。

LEC功能主要有两个作用:
1. 做ECO之前自动对比做出PR网表和Re-synthesis网表的差异。
2. 做完ECO后,检查ECO后的PR网表和Re-synthesis网表是否等价。

举个例子:
use strict;
undo_eco;
my $econame = "eco" . `date +%y%m%d`;
chomp($econame);
set_log_file("$econame.log");
setup_eco($econame);

# Read libs and designs
read_library("../../stdlib/XXX_1P8V_25C.lib");

set_noexact_pin_match('\bIN\d+\b');

read_design('-ref', '../data/xxx_resyn.v');
read_design('-imp', '../data/xxx_pr.v');

set_top("digital_top");
fix_design;    #做ECO
my $noneq = LEC;   #做完ECO检查是否等价

if($noneq){
report_eco();
write_verilog("../data/xxx_pr_eco.v");
write_soce("enc_eco1.tcl");
}else{
    print "LEC check: failed\n";
}

exit;

部分log如下:
# Check Logic Equvalence on module digital_top
NONEQ: Instance u_xxxctrl_top/u_spi2xxx/spi_start_reg
NONEQ: Instance u_xxxctrl_top/u_spi2xxx/spi_di2_dly_reg_0_
NONEQ: Instance u_xxxctrl_top/u_spi2xxx/spi_di2_dly_reg_1_
NONEQ: Instance u_xxxctrl_top/u_spi2xxx/spi_di2_dly_reg_2_
NONEQ: Instance u_xxxctrl_top/u_spi2xxx/spi_di2_dly_reg_3_
NONEQ: Instance u_xxxctrl_top/u_spi2xxx/spi_di2_dly_reg_4_
NONEQ: Instance u_xxxctrl_top/u_spi2xxx/spi_di2_dly_reg_5_
NONEQ: Instance u_xxxctrl_top/u_spi2xxx/spi_di_dly_reg_10_
NONEQ: Instance u_xxxctrl_top/u_spi2xxx/spi_di_dly_reg_11_
NONEQ: Instance u_xxxctrl_top/u_spi2xxx/spi_di_dly_reg_12_
NONEQ: Instance u_xxxctrl_top/u_spi2xxx/spi_di_dly_reg_13_
NONEQ: Instance u_xxxctrl_top/u_spi2xxx/spi_di_dly_reg_14_
NONEQ: Instance u_xxxctrl_top/u_spi2xxx/spi_di_dly_reg_15_
NONEQ: Instance u_xxxctrl_top/u_spi2xxx/spi_di_dly_reg_16_
NONEQ: Instance u_xxxctrl_top/u_spi2xxx/spi_di_dly_reg_17_
NONEQ: Instance u_xxxctrl_top/u_spi2xxx/spi_di_dly_reg_6_
NONEQ: Instance u_xxxctrl_top/u_spi2xxx/spi_di_dly_reg_7_
NONEQ: Instance u_xxxctrl_top/u_spi2xxx/spi_di_dly_reg_8_
NONEQ: Instance u_xxxctrl_top/u_spi2xxx/spi_di_dly_reg_9_
Total 4300 points have been compared, 4281 equivalent, 19 non-equivalent
MODULE digital_top is NOT EQUIVALENT
...
# Run LEC on module digital_top
Total 4300 points have been compared, 4300 equivalent, 0 non-equivalent
MODULE digital_top is EQUIVALENT
ECO Report for 'eco170119'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再举个单纯做LEC的例子。

use strict;

read_library("../../stdlib/XXX_1P8V_25C.lib");
set_noexact_pin_match('\bIN\d+\b');
read_design('-ref', '../data/xxx_syn.v');
read_design('-imp', '../data/xxx_pr.v');

set_top("digital_top");
my $noneq = LEC;

if($noneq){
    print "LEC: FAIL\n";
}else{
    print "LEC: PASS\n";
}

exit;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楼主详细的回复

网友:
楼主,ECO能不动到测试电路吗?类似set constraints 命令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太明白你什么意思。
你修改RTL时动到测试电路了吗?gof只会修改有改动的模块。
另外,gof会自动处理scan chain,如果加了dff,会自动插入和连接scan chain

网友:
谢谢,我是指修理timing 的lockup, 有些被ECO 修理了,它们不应修理

网友:
找到了,set_ignore_output 把scan output 设成不用修理。这样那些 Lockup就不会动到

网友(2017-06-25):
license大概什么价位?楼主可以私信我!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以发邮件到support@nandigits.cn咨询。

网友(2017-10-21):
Thank you, do you have Library Creator + Library Characterizer ?

网友(2020-10-19):
能用么?网表大小受限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