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建库时load tf文件不成功!!!

楼主(2017-02-09):
file:///D:\Documents\Tencent Files\763303761\Image\Group\N`FYR@DZIGVN%6VB1)%W8L0.jpg我在新创建一个lib的时候 加在tf文件不成功。

请教高手是怎么回事?

急急急……

选择第一个

选择第一个

load的tf文件

load的tf文件

报错截图

报错截图

而且我所有的账号下其他工艺库里面也不能创建新的库load tf文件了。。。。。。。。

问题牵涉我的很多地方不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
我们通常都是attach 标准库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可以attached,可是我这个方法以前也是可以的,现在不行了。再找原因。

网友:
看看tf文件是不是有问题?或者“attach to an existing techfile"?

网友(2017-08-23):
我遇到跟你一模一样的问题,所有制程所有tf都不成功,到底是啥原因啦?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求解

网友:
load一个.tf文件新建一个了Library ,会在这个library name文件夹下生成一个techfile.cds文件,出现这个报错,可能是你的.tf文件错误,或者是当前目录下打开icfb,有多个techfile.cds,系统出错。

网友:
tf文件没有错哦,copy给别人,在别人电脑上可以用

网友(2017-09-22):
各种办法尝试,终于解决了,可以肯定tf没有问题,确实是软件系统文件丢失或损坏,具体哪个文件不知晓就不必管了,正好使load tf功能不正常。只要删掉原来的cadence软件文件夹,重新解压一个cadence软件包就行了!
     回复在此,希望可以帮到遇到同样问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