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F接收机中AGC的功能是什么

楼主(2017-02-09):
在设计高灵敏度的RF接收机的时候,当射频信号DBM不断变化的时候,这时AGC的功能是什么呢,是将一定功率范围内的信号稳定在一定的幅度范围内然后方便ADC进行装换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接收机的动态增益控制又是靠什么方式来实现的,初学,不是很懂,希望有大神能解答一下。

网友:
你随便找篇AGC的或者接收机基带相关的硕博士论文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找了一些论文看了,但是还是有点不理解,如果使用AGC控制增益的话那么AGC的输出信号幅度是稳定的,但是我的这个要求是信号输入是-20dbm~-130dbm时adc端接收到的信号范围要在-4dbm~-70dbm之间。这个动态的范围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其实就是类似于控制滞回门限以满足ADC输入幅度

网友:
AGC有响应时间的说法

网友:
检测输出信号的峰值实现,既然知道adc输入信号的范围,可以检测这里的信号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知道AGC的功能是让输入信号保持在一定的,但是如果我在ADC之前使用AGC将所有信号的幅度都稳定在一个值上,这样所有的信号的幅度都一样了ADC检测的时候不就都是一样的值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想做行为级模型,这个应该不考虑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ADC输入范围是指adc从零到满量程可以检测的电压范围吗?是不是说只要agc输出的信号落在这个范围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
你如果输入信号很小,肯定ADC输入那里离ADC满福差很远,甚至就和
底噪完全没办法区分,所以ADC输出的结果就很小,你就需要基于这个
结果增大前面的增益;反之,如果前面幅度很大,都饱和了,你就要
降低前面的增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要做的是一个灵敏度的接收机,在射频输入信号很小的时候要求能够被ADC正常识别,AGC的功能是要是射频输入的信号幅度变化的时候稳定在一个幅度然后输入给ADC检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一个是调制信号的幅度动态时长,一个是AGC响应时长。AGC响应时长在量级上高于调制时长,就不存在你所说的输出幅度恒定的情况,只是满足ADC的动态范围。

网友:
回复 网友F:

   Auto Gain control, if the swing is saturation. The THD will up.

网友(2021-08-13):
automatic gain controler,自动增益控制器,读取结点的信号强度,反馈回有增益的器件,调整增益大小,防止失真和提升动态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