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dhat 6.5打开layout非常慢

楼主(2017-02-09):
新装的rhel6.5打开layout一层层的显示,而且一层层的显示还是那种慢慢一根根线描出来的,慢的令人发指,请过往的大大们帮帮忙。

这是机器的cpu

这是机器的cpu
这个是CPU,内存是8G的,显卡是Radeon HD 8570.

网友:
是不是你的服务器网卡冲突了。

网友:
服务器,虚拟机?cpu频率好低哦,用的人多不?

回复 楼主:

网友:
这个跟design的大小也有关系吧?第一次打开打的design是会有些卡,第二次就好些。

网友:
是多大的版图呢?层次化多的画  会有些慢的

楼主:
top下有个xorg的CPU波动非常大,开图的时候能达到9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看是不是网卡冲突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开个电路都是一根线的描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普通的台式工作机

网友:
原因是可能设计在做仿真,服务器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应该不是吧,登录另一台没什么人用的服务器也是一样的,唉~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主机上显示的

楼主:
好了,多谢各位大大,搞了好久,结果是显卡的配置文件没有,生成个xorg.conf就可以了

网友:
恩,解决了就好。不过感觉你的cpu为啥只有800MHz的频率呢,好低哦?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呢,公司买的小破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