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mpile_clock_tree与clock_opt -only_cts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7-02-09):
compile_clock_tree与clock_opt -only_cts的区别是什么?目前本人在placement阶段使用compile_clock_tree -high_fanout_net [all_clocks]对高扇出时钟网络进行综合,在CTS阶段使用clock_opt -only_cts进行时钟树综合,不知操作是否正确

网友:
opt不是optimize吗?是优化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解决。clock_opt是ICC工具推荐使用的综合命令,compile_clock_tree是ICC工具所提供的独立综合过程,可以理解为前者为自动后者为手动。compile_clock_tree -high_fanout_net执行的是高扇出网络的综合,得到的是高扇出树

网友:
   根据需求使用,结合自己的cts流程。